关于驱动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4-04-05):
我用fciosdk试着开发了一下驱动(IOAPI,IODEVUI.DLL),设备用的是一个模拟的网络设备(一个tcp/ip服务器程序,规定了一套指令协议),很轻松调试成功了基本功能,没有使用packet的概念,即用一包一点的方式。调试中发现读问题不大,但是写好像有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在运行画面上写一个数据后,监视着IOSCAN的信息窗口以及设备服务器端的信息窗口,发现写指令发出之后(按下相应的写按钮),IOSCAN和设备信息窗口关于写变量的信息总是在3秒后才显示,但看了说明和代码,写指令直接调用IOAPI中的扫描函数OnWriteData应该是马上就应该显示写信息的,但不知总有3秒的延时,而且IOSCAN和设备信息窗口的写信息几乎同时显示,这只能说明IOSCAN写命令发出后到设备(服务器)接受到指令数据没有延时,但从操作画面发出指令到IOSCAN调用OnWriteData扫描函数确实有大致3秒左右的延时,不知问题何在?因为所针对的对象对实时性要求较高,所以恳请版主给予解答。

网友A(2012-06-07):
我们一般不开发驱动

=====================

北京亚控组态软件系列 组态王6.53组态软件系列 组态王6.53 128点 开发版本  运行版
供应Intouch10.1 组态软件 1000点开发版北京济南潍坊保定临沂南京
供应wincc6.2wincc7.0西门子组态软件step7 5.4济南北京山
三维力控软件通用版力控组态6.1是一个具有丰富功能的HMI/SCADA软 64点 开发+运行  山东 济南
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通用版网络版嵌入版
供应GE IFIX4.5/5.0组态软件无限点运行版
正版软件,300点运行带冗余功能iFIX Professional SCADA Pack 300 I/O R/T Ver 4.5
正版软件,900点开发含运行,原装正版iFIX Standard HMI Pack 900 I/O Ver 4.5
正版软件,900点网络版开发版,正版包装iFIX Plus Scada Pack 900 I/O Ver 4.5

济南康泰博控 北京康泰博控

研华工控机 研祥工控机
手机:15562532112      电话:0531-82664599      传真:0531-82664599
QQ:1983019212  工控群:152815509
联系人:侯戈
www.jnkt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