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参数

楼主(2004-04-05):
我想了解几款断路器的参数,主要是它的额定电流、动作电流、动作时间,如能告知不胜感谢。 金钟-穆勒 NZM104-630S NZMS4-100

网友A:
电工手册上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B(2004-05-08):
这两款我没用过,但你可以去厂家索取样本,里面有参数的。电工手册上是查不到的!这个厂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时说的(金钟-默勒)?我用过他们的母线,德国的一家老厂了,母线很有优势,但价格贵。

网友C:
据我所知:第一个 额定电流 是630A,分断能力 65KA,过载延时可调范围2,4,6,8,10,12,14,17,20s或∞;短路延时可调范围(0,10,50,100,150,200,300,500,750,1000ms)-20% 第二个 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