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急!!求助gpib卡

楼主(2004-04-05):
我现在的测试系统中有一块美国一公司的gpib卡,出了点问题,如果我买别的公司的卡,是不是 很可能不兼容?除非我修改我的测试程序?有没有兼容的可能?谢谢!!我急啊~~~谢谢!!

网友A:
GPIB目前有两种驱动方式,一种是Aglient的VISA,一种是NI的驱动方式。换GBIP卡的兼容性问题一般都可以解决。

楼主:
兄弟,那我怎么挑选gpib卡呢?给点帮助好不好

网友B:
选择时考虑因素: 1,总线:PCI,ISA,PC卡? 2,兼容性:IEEE-488.1 or IEEE-488.2 3,最高速度:1.5Mbyte? 1.2Mbyte,.... 如果不是同一厂家的卡,需要修改测试程序。 供参考。

网友C:
我公司有卡可借测!!!!! 如需要请联系:010-82124177,82124178

楼主:
收益兄,我的那块卡是美国cec公司的pc-488,ISA总线的,什么资料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是488.1还是488.2的,最高速度也不知道……惭惭:)……这两种卡有什么区别么……请赐教……谢谢……

楼主:
那块卡是1986年产的,其他资料都没了,郁闷阿

网友B:
如果是这样,估计是488.1兼容。 最高速度也就在一百几十K以内。 为安全起见,找一家可以借测的厂家,自己修改测试程序,先试试看。 488.1和488.2的区别,大致是488.2增加了一些命令。 详细还请自己查找再一下有关资料。 供参考。

楼主:
多谢!!!我去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