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两线制中双信号的HART通信

楼主(2004-04-05):
本人手头这么一种仪表,它可同时测量液位和温度,是两线制的,输出为4-20mA带HART协议。请问:该仪表是如何采集并传输液位和温度信号的?这个过程中HART协议有什么作用?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专用的软件通讯,可同时监测。4~20毫安只能表示主变量

楼主:
首先,谢谢赵冰的回复。 我手上的这个液位计,它同时测量某一罐中液体的液位和温度,是两线制的,输出为4-20mA带HART协议。现场回路如下:现场来的信号先经过安全栅,再到HART模块,最后到达DCS系统。 问题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为4mA? 因为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在这种情况时取其中一个为主变量输出4-20mA,另一个转化为0.5mA的音频信号叠加在它上面输出;而另一篇文章则说,如果现场只有一个信号,那么输出4-20mA,否则4-20mA作废,输出为4mA。两者似乎有些矛盾,希望能得到高人的指点。

网友B(2009-06-02):
单个HART变送器最多可以支持4个变量的检测,它们分别是主变量以及第二/三/四变量。变送器的4-20毫安电流只表示主变量。楼主如果需要同时获得变送器的2个测量结果,只能通过数字HART协议去读取,而无法通过检测模拟电流去获得数据结果。这个HART通信信号是叠加在模拟电流环信号上的正弦波信号,直流分量为0,所以其通信的同时不影响PLC对变送器电流环直流电流数值的检测。

通常HART变送器单独占用一个电流环路工作,一般其内部HART地址为0,此时其主变量的通过4-20毫安的的变化可以为PLC所检测。但是,多个HART变送器也支持并联在一个电流环路上工作,理论上最多可以达到15台。在多机并联工作时,HART变送器内部HART地址往往被设置为1-15之间,此时每个变送器均固定输出4mA,其电流与检测结果没有关系了,此时只能通过HART通信读取所有这些变送器的测量结果。

网友C(2010-04-13):
嘿嘿嘿,

说得粘不拉唧滴,,,

HART呀,太好讲明白咧,,,

        所谓HART,就是根棒槌,

                棒槌有两种用法,

                        一是尿尿用,

                                 二是雄起干活用,

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尿尿时,棒槌雄起不了,

                雄起时,棒槌尿不出尿,

鉴定完毕

网友D(2010-08-10):
我再补充一点,HART 7协议中允许变量多于4个,这些变量可以是传感器的测量变量,也可以是设备内部的其他变量或这些变量的运算值,称为设备变量,允许设备变量中的4个变量映射到四个动态变量,即PV、SV、TV、QV,其中在点对点模式下PV强制关联4~20mA信号,其他变量可以通过HART通讯获取,设备变量与动态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是可以通过系管命令来改变的。

网友E(2010-09-09):
对:bt001 关于

单个HART变送器最多可以支持4个变量的检测,它们分别是主变量以及第二/三/四变量。变送器的4-20毫安电流只表示主变量。楼主如果需要同时获得变送器的2个测量结果,只能通过数字HART协议去读取,而无法通过检测模拟电流去获得数据结果。这个HART通信信号是叠加在模拟电流环信号上的正弦波信号,直流分量为0,所以其通信的同时不影响PLC对变送器电流环直流电流数值的检测。

通常HART变送器单独占用一个电流环路工作,一般其内部HART地址为0,此时其主变量的通过4-20毫安的的变化可以为PLC所检测。但是,多个HART变送器也支持并联在一个电流环路上工作,理论上最多可以达到15台。在多机并联工作时,HART变送器内部HART地址往往被设置为1-15之间,此时每个变送器均固定输出4mA,其电流与检测结果没有关系了,此时只能通过HART通信读取所有这些变送器的测量结果。

内容的回复:

非常精辟的解释!!

网友F(2011-10-19):
bt001讲得真好,学习了!

"单个HART变送器最多可以支持4个变量的检测,它们分别是主变量以及第二/三/四变量。变送器的4-20毫安电流只表示主变量。楼主如果需要同时获得变送器的2个测量结果,只能通过数字HART协议去读取,而无法通过检测模拟电流去获得数据结果。这个HART通信信号是叠加在模拟电流环信号上的正弦波信号,直流分量为0,所以其通信的同时不影响PLC对变送器电流环直流电流数值的检测。
通常HART变送器单独占用一个电流环路工作,一般其内部HART地址为0,此时其主变量的通过4-20毫安的的变化可以为PLC所检测。但是,多个HART变送器也支持并联在一个电流环路上工作,理论上最多可以达到15台。在多机并联工作时,HART变送器内部HART地址往往被设置为1-15之间,此时每个变送器均固定输出4mA,其电流与检测结果没有关系了,此时只能通过HART通信读取所有这些变送器的测量结果。"

网友G(2019-07-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