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急修科尔摩根伺服电机

楼主(2004-04-05):
急需修理科尔摩根伺服电机或者新购也可以,型号为:U12M4H/9FA4T,有能提供者请与我联系 MSN:starrynight0723@hotmail.com

网友A:
可否告知你在哪里? 另外你的电机具体是什么故障现象?

楼主:
我在上海的,可能是里面的蝶片坏掉了。

网友B(2009-05-16):
哪位大侠有科尔摩根伺服的中文资料啊,能否共享一下啊。请发MR.NJF@163.COM 谢了

网友C(2009-07-03):
我公司科尔摩根伺服电机(M-803-B-B1)在手动进行前进后退的操作时,尼龙接手处出现连续的“科、科、科”的声音。拆下接手,空转伺服电机无异响,连接后运行又出现这个问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