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碰到的问题,真奇怪,帮我看看

楼主(2004-04-05):
请教各位高手, 1,什么叫矢量控制,和V/F控制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点?我总是搞不懂! 2,还有一般风机泵专用变频器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变频器都是控制电动机,无非风机 泵负载轻一点,所以不存在什么风机,泵专用呀,肯定是做的比较简单一点了.不知道 我想的对不对?特别是一些日本品牌,总说什么风机,泵专用,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哎,找几本书看看吧!网上多看看工程应用的文章,应该有这些方面的说明的11

楼主:
看过了,但背不出来

网友B(2008-04-08):
是要好好学习了!风机型的对转速要求不高,起动负荷轻!

网友C:
V/F控制: 改变频率的同时改变电压,让电压和频率之比保持恒定.
系统性能不高、控制曲线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机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下降,稳定性变差等。采用的是开环控制,性能不高。 由于恒U/f变频器是转速开环控制,由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图可知,设定值为定子频率也就是理想空载转速,而电动机的实际转速由转差率所决定无法精确控制转速。

矢量控制是模拟直流电机调速控制,将转速和转矩分别控制,分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带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提高了转速控制精度和低频时高转矩的特性.

  风机泵类控制要求:

动态要求不高,主要是用来节能

网友D:
楼上的说得好!新版怎样收藏啊?

网友:
楼主首贴子下面有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