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楼主(2004-04-05):
请教各位高手,   1,什么叫矢量控制,和V/F控制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点?我总是搞不懂!   2,还有一般风机泵专用变频器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变频器都是控制电动机,无非风机   泵负载轻一点,所以不存在什么风机,泵专用呀,肯定是做的比较简单一点了.不知道   我想的对不对?特别是一些日本品牌,总说什么风机,泵专用,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问题太大!最好还是买一本关于变频器的书看!

网友B:
矢量控制对电机参数依赖大,但是低频率时输出转矩大。 风机和水泵因为负载没什么突变,所以过载能力留得小。

网友C:
把定子电流分成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

网友C:
风机、泵的启动时间长啊!

网友C:
矢量控制分为:1、…… ;2、……;3……。

网友D:
说的太复杂,麻烦。V/F是只管输出不管实际情况的。矢量是根据电机实际情况分解成励磁和转矩控制。变频器不是都控制电机还有变压器等,不过在控制电机时要根据负载而选用变频器。所谓的风机水泵型是根据过载能力来定的

楼主:
谢谢李大哥指点迷津, 风机,泵的过载电流小,所以我想就变频器而言都是控制电动机,过载电流小就意味着选用原器件等级可以小,或者可以做的简单点,因此我想一般风机,泵专用变频器应该比同样规格通用系列查,所以我不相信什么风机泵专用,对吗? 有些变频器没有这样的称呼,而是叫轻负载,就直接降档选用, 这样应该比较科学,所谓风机泵专用感觉是在骗我们中国人不懂,日本品牌基本都这样叫,真能虎人!!

网友E:
在原来的帖子处发不了,借用宝地,不好意思。 你是问PG卡是怎么设计的吗? PG卡的原理很简单,不过做得好也要下功夫。 一般来说,普通变频器连接的基本都是增量型编码器,他的PG卡就是两路正交的高速脉冲输入信号,很多采用例如8701这样的高速光藕,还有滤波,整形都电路,为了提高精度,有的还设计倍频电路。此外,还要判断正交信号A,B相之间的相位关系来确定电机的旋转方向。 为了满足一些特殊行业的应用,有的变频器设计有两路编码器信号输入,可以用来完成“数字锁”等功能,有的设计有编码器信号分频输出,就是把编码器输入的信号按照一定的系数处理之后送给别的控制器使用,例如电梯的控制板等等。 编码器的输出形式有很多种,例如推挽,长线驱动,集电极开路等等,那么PG卡的电路也会有所不同。 绝对值编码器的电路差别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