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

楼主(2004-04-05):
我碰到一个怪问题:在一个控制柜内安装了5台三菱的变频器,变频器输入信号为DCS系统送来的4-20MA信号,用来调速。变频器输出1-5V信号给DSC作为闭环反馈信号。平时信号稳定正常,但当控制柜门打开后,变频器输出逐渐偏高1.5HZ,反馈给DCS系统的信号也逐渐上扬一个小的幅度。这是为什么?是干扰造成的还是受温度影响的?(注:控制柜内安装有轴流风机)。

网友A:
可能是干扰!

楼主:
如果是干扰,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4-20MA信号线已经用的是屏蔽电缆。

网友B:
提一個不知道是否可行的建議;把它變為0--10v的信號,用-10v----0v的 負壓方式控制抗干擾性比較好,另外是不是4---20ma的零點繳驗不準確造成的??? 見笑了!!!!!

网友C:
主要是干扰问题,建议把输出改为4-20MA

网友D:
对头,我也认为是干扰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E:
柜体门是否接地

网友C:
个人认为:干扰。但是极有可能DCS信号输入到变频器控制柜内的信号转接点处受到干扰。

网友F:
加隔离模块

网友G(2004-05-24):
加隔离模块可以,也可以加一块好的仪表,通过K系数修正,滤波采样时间等调整后输给DCS。

楼主:
“干扰。但是极有可能DCS信号输入到变频器控制柜内的信号转接点处受到干扰。 ”这个观点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在适当时候我会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