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A电流检测要求低阻值,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04-04-05):
要进行100A电流检测,要求用低阻值电阻窜联,请做过这种检测的高人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搜‘分流器’

网友B:
用传感器了,电阻才100Ω!!!! 欢迎给我联系:kingocean1979@163.com

网友C:
我要检测氢气的温度、压力。浓度、湿度流量。以及氧气的温度、压力。浓度、湿度流量。哪儿有相应的传感器?

网友D:
一路风尘2003 您好 我可以为您提供这种电阻,阻值为1 mohm,功率为10W 精度为1%, 温漂5ppm 不过价格比较贵,如果可以,推荐您采用霍耳电流传感器,使用要方便的多。

网友D:
联系方式 evwd@263.net 82642324,王先生

网友E:
用0.01欧姆的粗铜丝。100欧姆的不能用,1欧姆10瓦的也不能用。霍耳的。。。。能用,但要会用。

网友F(2012-12-11):
霍尔电流检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8077933032.1.EZBuCH&id=16414481203

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