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变频器专家:有哪位仁兄知道PG卡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2004-04-05):
本人想了解一下速度反馈的PG卡是怎么做的,有哪位仁兄知道的话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PG-意思是电机编码器反馈,闲环控制。

网友B:
主要是做旋转编码器反馈用

网友C:
你是问PG卡是怎么设计的吗? PG卡的原理很简单,不过做得好也要下功夫。 一般来说,普通变频器连接的基本都是增量型编码器,他的PG卡就是两路正交的高速脉冲输入信号,很多采用例如8701这样的高速光藕,还有滤波,整形都电路,为了提高精度,有的还设计倍频电路。此外,还要判断正交信号A,B相之间的相位关系来确定电机的旋转方向。 为了满足一些特殊行业的应用,有的变频器设计有两路编码器信号输入,可以用来完成“数字锁”等功能,有的设计有编码器信号分频输出,就是把编码器输入的信号按照一定的系数处理之后送给别的控制器使用,例如电梯的控制板等等。 编码器的输出形式有很多种,例如推挽,长线驱动,集电极开路等等,那么PG卡的电路也会有所不同。 绝对值编码器的电路差别就更大。

网友C:
怎么看不到我的发言?但是显示的有?

网友C:
明明有10人回复,怎么看不到?

网友C:
怪,怪。 每次回复,都显示回复人数增加了一个,但就是看不到内容? 如果连续发了几次,请斑竹删除。

网友D:
PG卡都有买的(小功率变频器自带),不用自己做,旋转编码器市场也有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