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各位传动专家:有哪位仁兄知道PG卡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2004-04-05):
本人想了解一下速度反馈的PG卡是怎么做的,有哪位仁兄知道的话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A系列变频器内有三个专用接口,其中一个可安装三菱专用的PG卡,它与旋转编码器连接,进行速度反馈控制。转速精度可达2/10000。这种PG卡不能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