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中的m变量

楼主(2004-04-05):
大家好:在下问一个问题:PMAC中的几个通用输出口(M0-M7)如何改变其值。比如:默认M1=0,如何让其变为M1=1。 在下试了几次都改不了。 谢谢!

网友A:
JOPTO输出口加上拉电阻及电源。

网友A:
先必须给m变量指定地址。说明书中有例子。 如M1->Y:$FFC2,8,1, 该地址与IO相连,8代表第8位,1表示数据占1位(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