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否用PROFIBUS-DP与OP170B连接?

楼主(2004-04-05):
S7-200能否与OP170B进行连接?据我所知,OP170B的组态是用的PROTOOL,那如何与S7-200进行通讯呢?我在PROTOOL中没有找到S7-200。我想用PROFIBUS-DP将两者连接起来,是否可行?请各位大虾指点!!!多谢

网友A:
好像不能!

网友B(2005-04-07):
S7-200需要再加一个叫EM277的Profibus网络接口模块. 我觉得应该可以使用485直接通讯,没必要用Profibus.

网友C:
在S7-224,S7-226中选自由口,直接编程用485与PC想怎样通就怎样通 且速度飞快,还省了银子。

网友D:
同意EMAIN的观点,如果想使用PROFIBUS-DP,那么必须加EM277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