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教:如何在组态王中得到lon节点的数据

楼主(2004-04-05):
请问各位大虾,如果要在组态王之类的组态软件中得到lon节点的数据,具体应该怎么做,有哪些资料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
用ms dde 来连接,参考一下杨育红的lonworks 书!!

网友A:
1.配置好PC机LON网络接口,可选用XLON PCI/USB,ECHELON PCLTA-20,LOYTEC NIC709-PCI/USB/PP/ETHERNET等。 2.使用LON网络管理工具安装和配置好LonWorks网络(如基于LNS,可生成LNS网络配置数据库) 3.使用组态软件内置的LON I/O驱动或者LON OPC Server,LON DDE Server等,打开LNS网络数据库或扫描已配置的LON网络,获取网络节点的信息,建立LON网络数据的实时数据库点表,进一步完成组态配置。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B:
其实,组态软件里的驱动基本是基于lonworks技术写出来的。 如果处于系统可靠性和扩展性,可以使用echelon的lns3产品。 其中,parnaromix产品更是集成了ilon100来实现广域网络平台。 其它的可是使用比较标准的协议和接口。 如果使用基于lonworks的接口卡,那软件也还是要继续使用他们的。 成本会越来越高,不过性能应该是不错的。使用和开发、配置起来 也比较方便。 如果没有任何lon的驱动包括lns dde server lns server . 可是使用其它的硬件接口和配合的软件接口。 1、做一个slta-10,现在国内可是有很多人做出来了。使用其中的modem 接口,采用vb vc delphi 等来实现驱动(at command) 2、做一个lonworks<---->usb、并口、串口、ethernet等,驱动部分可 以选择使用opc开发工具或者使用ms dde 或者使用snmp等tcp/ip 协议。 3、使用嵌入式系统来集成管理节点,使用mip来管理网络。

网友C(2006-12-21):
iLon100和PCLTA-20都可以用来做网络接口.

网友D:
别坑人了,楼上ontop! i.Lon 100作网络接口很不稳定!这一点Ecehlon自己知道的!LNS RNI x.driver方式有问题!还有PCLTA-20产品Echelon 2005年就已经停产了!你们不是卖假货的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