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变频器

楼主(2004-04-05):
用RS D200 D10 D500 D20指令时,D500是随意指定的吗?返回的数据也在D500起的寄存器里吗?谢谢!

网友A:
前者是随意指定的。后面的我要看手册才能知道。

网友B:
不会吧!这RS指令可以这样用吗? 我只用过这样的啊! RS D200 K11 D500 K11 其中K11 是指发出11笔数据!后面的K11是指由变频器回来的信息对应存在D500开始的11个寄存器里面,各寄存器里的内容看你通信协议所定!像你上面那样用的话那指定的资料长度K变成D的话那里面的资料长度怎么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