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PI的PC ADAPTER建立S7300和WINCC通讯?

楼主(2004-04-05):
我有WINCC软件和S7300,但我不知道如何在WINCC中设置,利用PCadapter(rs232<->MPI接口)和S7300通讯,一直渴望有各路网坛高手的帮助,能告诉我吗?如果可能,告诉我你的电话,我希望能够直接请教一下更好。

网友A:
你最好打技术支持

网友B(2004-06-22):
在SET PG/PC中选WINCC---PCadapter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在MPI和连接的是属性里设好几个地址,mpi地址是2。地址和step7里的一致,再到控制面板里的PC/PG里选PC 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