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触点如何理解

楼主(2004-04-05):
是指什么,是指邮PLC供电,不是设备供电形成回路,这样理解吗,还是指什么

网友A:
PLC品牌不一样,供电形式及电压也不一样!一般电压为DC24V,交流的有110及220V! 三菱的PLC输入点是由PLC供电,这样接线方便些,只要把相应的输入点与COM点短接就有输入信号了! OMRON、NAIS等品牌输入点电源一般都需外部供应,电压为DC24V的需把+ -两极分别接入PLC对应的输入点和COM点,才能有输入信号!

楼主:
三菱的PLC输入点是由PLC供电,这样接线方便些,只要把相应的输入点与COM点短接就有输入信号了!???????????不明

网友B:
他的意思是把你的外部输入触点一头接COM点,一头接PLC的输入点.你找个PLC一看就知

网友A:
有没有PLC? 没有的话看一下说明书也行! 这个问题怎么会不明白呢? 三菱PLC输入点编号X0、X1、X2、X3........共公端COM 直接把X0与COM短路,就表示X0输入,PLC上X0的指示灯就亮! 这样总能理解吧!

楼主:
不可以这样吗?三菱:外部输入触点一头接+24V点,一头接PLC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