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PC与CPU的通讯数据线.

楼主(2004-04-06):
各位大哥,小弟这里有一台反压铸造机,用的是SIMATIC S5系列115U CPU,CPU 上有一个15针的接口,现在想通过电脑把程序输进去,请问能不能用普通的9针转15针的数据线?如果不行那要用什么数据线啊.请大哥们不吝赐教啊.谢谢

楼主:
大哥,都过来看看啊,帮帮小弟啊.

网友A:
3个信号不接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