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具体细节怎么来实现,怎么选择元件,称重1-100KG

楼主(2004-04-06):
反馈式力传感器的原理为:力作用于弹性体上,使弹性体产生一定变形,通过传感器(反馈环节检测传感器)将位移测量出来,反馈给调节器,调节器输出电流,此电流通过一线圈对弹性产生与被力方向相反的力,使弹性体回复到初始状态。此时线圈产生的力与被测力大小相等,而线圈产生的力与电流成一定关系。通过反馈电流的大小,即可得出被测力的大小。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有:弹性体(灵敏度高且抗过载能力强)、位移测量传感器(通常为光电传感器)、调节器(响应快)、力发生器(产生与被测力方向相反的力,包括线圈和铁芯) 重点研究内容是:设计精度较高的力发生器(电流与产生的力线性度、重复性高),包括线圈绕制和铁芯形状、材料选择;精度高、响应速度较高的调节器。

网友A:
够麻烦的。这样的系统结构有什么好处和用途呢?为什么要使弹性体回复到初始状态?

楼主:
在平衡位子的精度最高, 确保精度。 主要用在电子秤

网友A:
通常弹性体位移多大?

网友B:
我看是过分强调了平衡位置测量精度高。我推断你的方案引入的误差会比偏位测量的误差大的多。当然我可能判断错误。。。呵呵!

楼主:
为了光点传感器的精度,最小位移和选用的传感器的精度相同或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