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编码其余伺服电机的配型

楼主(2004-04-06):
小弟在做编码器的销售工作,其中与许多跟伺服电机有关,希望有关于他们配型和参数的朋友帮帮我,小弟再次多谢了。

网友A:
旋转编码器与PLC的输入点相关,如三菱的PLC输入点要求旋转编码器的输出必须是NPN型集电极开路的。其它公司情况不太清楚。

网友B:
欧姆龙都可以

网友C:
我的PMAC2A/pc-104卡,我把I14设置为零,既不进行位置匹配,但要求 每次上电时电机又必须把他的实际位置作为运动的起点,即必须把电机 的绝对位置送给PMAC,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如果是yaskawa的电机的话,就可以用PMAC的附件把这一绝对位置信息读入,而我的电机是sanyo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如果哦不用附件的话,我可以用串口读到这一信息,但怎么送给PMAC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