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选型

楼主(2004-04-06):
各位老大我现在想选一种单色触摸(6英寸以下)屏制作温度控制器,要求能够进行多路温度的控制,现在我想问问各位老大那种产品比较好,价格又比较低.谢谢了!

网友A:
我这里有HITECH5.7寸单色的,价格绝对有优势。如有兴趣,请联系:010-62368140;bthm@21cn.com. 祝顺利!

网友B:
你好!我公司是日本HAKKO认证代理商及技术服务中心,有5.7单色触摸屏(共四种型号V706M/V606M/V606IM/V606EM),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可以无须编写任何程序就可通过MODBUS与多台温控器实现组网功能,绝对是你的首选,可以联系:广州信恒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020-84637488,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随时来电咨询,网站WWW.XINHENG88.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大现在有没有可以直接进行多路模拟输入和输出的触摸屏.我是新来的请各位别见笑!

网友C:
我公司有一款带液晶,AD,DI,DO 等的管理机的产品 可来电82665538 13911520032 张

楼主: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想找一种可以替代单片机的触摸屏.我们想用触摸屏中的CPU和输入输出接口代替单片机进行工作.不知道各位老大有没有这样的触摸屏啊?

网友D: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