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仪表一个485接口(另有部分4-20mA)能否被两套RTU采集?

楼主(2004-04-06):
请教智者: 现状:我厂的智能仪表大多采用485接口,另外有些用4-20mA被RTU采集,现在现场已经有一台RTU把这些数据集中采集。 问题:我想再上一套RTU给另外一套监控系统,希望能与现有自动化系统共享仪表,请教这两种接口(485和4-20mA)是否可以共享?共享后能否影响数据精度和相互干扰?

网友A(2008-05-06):
两台RTU通过485同时读取智能仪表的数据是可行。但是RTU对数据的处理非常重要,因为一个RTU有可能会收到另外一个RTU的指令,通过分析可以将此包丢掉。

4-20mA信号可以同时采集,现在有现成的产品可提供此功能。

网友B:
4-20MA比较好做,串接在一起就行了.

485串口比较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