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4-04-06):
我有一台FR-A044-3.7K变频器,驱动电路中稳压二极管烧毁,不知其稳压值,公共地部分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否与独立电路中的稳压值不同?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都是16V!用15-18V都可以!

网友B:
to 紫竹: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网友C:
其实那就是防止驱动电路过压的,一般都是15-18伏,你可以参考相同位置的稳压管,也可以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一下

网友D:
18伏的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17V的,开关变压器交流输出经整流后直流电压只有19V多一点,关断负压只有2V,是否不够低?示波器测量波形挺好的,可是,上好模块只有W相正常,U、V对P、N直流电压不平衡,交流输出当然也不正常,请赐教!

网友A:
不是模块就是光耦问题!

楼主:
光藕和模块都是新换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驱动电路并不复杂,应不难修才是!是否虑焊!

网友A:
触发端电阻822是否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