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急停

楼主(2004-04-06):
请问可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通过断开接触器来实现带刹车电机的急停吗(同时也断开变频器启动端STF)?这样对变频器有损害吗?谢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推荐使用。 用时最好和自由停车相配合。

网友B:
如何进行能耗/回馈制动?

网友C:
配合不好会损坏变频器的!

网友D:
一个原则:不要在变频器有输出电压时接通或断开电机线!(注:自由停车时变频器其实已停止输出,尽管电机还在转动!)

网友E:
假如你是在低速如10HZ以下,这样做没问题。频率高时输出电压也大在断开的瞬间变频器内部的输出电压无法泄放,久了对变频器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那我将接触器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呢?

网友C:
输入端没关系!

网友E:
变频器的频繁启动/停止不要采用切断电源的方式来实现。这样频繁的启动/停止对缓冲充电电路、整流模块的影响很大

网友E:
1.先断开变频器的运行信号,(设定停车方式是自由停车) 2.再实现制动。

楼主:
我主要的目的是紧急情况下急停,也不是常用这种方式停车。目的是要电机线断电,这样电机内部的刹车片会立刻压回来刹车。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还想问一下:变频器输入侧断开了,输出侧会立刻失电吗?我变频器还是初学者,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
不会,有一个放电的过程,不过断开输入侧,不断开输出侧,电机会很快消耗掉存储的能量。但是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G:
不要这样使用! 最好用变频器的刹车功能! 如用外部停车,最好在变频器停止输出后再断开接触器,用其它方式停车!

网友E:
你可以在采用变频器控制端子做平时启动/停止用采用自由停车方式,启动按纽采用脉冲启动方式。然后把急停按纽触点同时控制停止和输出端接触器即可。在少用的情况下没问题

楼主:
自由停车方式如何设定,三菱的变频器好像没有这么一个参数设定。 是否就是正常停车。

网友D:
三菱没有“停车方式”这参数,如果要使其自由停车,只要接通端子MRS-SD就可以!

楼主:
李春发老师:您好!我看了一下手册,接通端子MRS-SD可以实现停车,它是立刻停止输出吗?如果立刻停止输出的话,我可以不用断接触器来实现紧急停车,因为我的电机是带刹车的。只要停止了输出,刹车就起作用了。我就想问一下,它是立刻停止输出吗?谢谢!

网友D:
是的!是自由停车!注意刹车动作应在端子MRS-SD动作之后!你是怎样刹车的?

网友H:
注意:在STF-SD闭合时,MRS就像离合器一样!

楼主:
我刹车是我的电机本身就带刹车的,没有一路专门的刹车线,刹车线圈的电取自于电机线,我只要断掉电机的电,刹车片就自动回位刹车,有电时刹车片由于线圈磁场吸力分开。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D:
变频器低速时刹车线圈磁场吸力能分开刹车片吗?!有没有注意到这问题?

楼主:
李老师:您好!变频器低速时电压会低吗?是不是只是频率低呢?频率低会影响线圈吸力吗?线圈吸力是否只与电压有关呢?这些问题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我想线圈吸力是否只与电压有关呢?如果电压不低,就应该还有吸力吧。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E:
1、变频器输出是变频变压输出,具体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比例要视变频器所设定的V/F参数而定。 2、刹车线圈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分为动作电压、电流和保持电压、电流两种。动作电压和电流都会比保持电压和电流高很多(很多在30-40%左右)在低速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太低,有可能达不到线圈的动作电压,无法分开。而所谓线圈的吸力应该是说线圈的保持力矩吧。当输出电压的低于线圈的保持电压时线圈所产生的保持力矩小于刹车弹簧的拉力时,刹车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