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与容量的问题

楼主(2004-04-06):
各位高手: 我有一台电机: 1.额定电压是三相220V; 2.额定电流是4.4A; 3.电机接法是三角形接法; 异常问题:现在用一台单进三出变频器来进行调速(变频器额定电流是4.0A),加速时间为1.2秒,启动到70HZ时,变频器跳保护“电机过载”,查看故障电流是7.7A。 后调整变频器过载保护系数及失速过流点后,运行,变频器在运行70HZ时,出现跳保护:“变频器过载”。 系统要求1.2秒就运行起来,没能够处长加速时间。请问是否应该加大一个容量的变频器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纠正一下:电机额定电流应该是3.8A!

楼主:
后面发现,加长启动加速时间至5秒,变频器也是跳保护。 请问:把电机改成星形接法可以吗?当然转矩可能偏小一些!

网友A:
电机额定电流?参数没错则变频器容量太小!重要参数:基频(最高电压频率),最低输出电压。

楼主:
TO:李春发: 我以前也碰到上述现象,后来把电机改成星形接法后,变频器就能正常运行,(转矩也能满足生产要求)。但是除了这个方法,我想请问一下,加大变频器的容量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有没有其他方法?为什么有些变频器(国产),电机三角形接法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
转矩能满足生产要求也可以!但你这次要开到70HZ是有所不同,试一下电机能否开到这速度!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则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频率升了之后转矩会降低,而且降额较大。建议加大变频器功率。

网友C:
你的电机应该是额定电压380的,改接成星型应该就OK了

网友A:
小功率电机角接是220V的,星接是380V的!

网友D(2005-12-18):
听了各位高手的意见,我觉得一台380的电机选了个220的变频器的,有现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