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变频器?

楼主(2004-04-06):
我想用一变频器用于恒转矩负载(行走电机),一拖二运行。在运行过程中,我想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使变频器自动调速。即变频器在40HZ运行15分钟后,自动转为30HZ运行。。。。请问有没有变频器可以带定时功能,不用外部电路也能自动转换。谢谢!

网友A:
请联系我,请问您是哪里的朋友? 1.您提到的问题,是属于多段速简易PLC运行的功能,目前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 2.国内变频器几乎都有八段速功能。 3.通过设定好相对应的参数,启动变频器,即可安预定的程序来执行您所有完成的工艺流程。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知道大多数变频器都有多段速功能,但是我想应用的是变频器本身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转换为其它转速。如果有能否告诉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及其型号。谢谢!

网友A:
请问您是哪里的朋友?我好通知相关区域的相关人员和您取得联系。 变频器相关参数设定如下: 1.首先设定其中的“简易PLC运行方式选择”有效。 2. 功能设定成“单偱环”(变频器多段速运行完成一个偱环后自动停止,此时需要再次给出运行命令才能启动) 3.“连续偱环”:变频器多段速运行自动偱环,有停机指令输入时,变频器才停止。 4.……设定相关参数后,启动变频器,不用外部任何端子,就可以按相关设定的每段运行方向、每段运行的频率、每段运行的时间进行自动控制。 5.上述功能是您所需要的吗?

楼主:
对,就是这样,我是河北保定的。

网友A:
您电话是多少? 请问您的主机是多少功率的?我好给您报个合理的价格,以供参考!

网友B:
一般变频器的程序运行,就可以实现你这个功能,这种变频器太普遍了,设制很简单,可以和我联系,0755-81580015,钱工

网友C:
请联系我,013196491792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都带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