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以太网的速度?

楼主(2004-04-06):
请问:工业以太网的通信速度有多快,是100M,还是10M的,我想组个网,1台PC接10个数据采集点,每个节点要上传20MBYTE数据到PC,要多少时间啊?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是要多长时间传输 20m 字节?

楼主:
在1分钟内完成,

网友A:
是这样算bps么? 20*1024*8bit/60s=2796202.6bit/s=2730.kbps=2.33Mbit/s ?

网友B:
目前可达到100M,指的是信号的传输速度,即每秒钟传输100M个码元,1个字节由8位组成。

网友C(2008-07-24):
关键是上位软件的处理效率

网友D:
取决于光纤交换机的速度

网友E:
影响因素很多,软件硬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