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数据保留到小数点后面两位?

楼主(2004-04-06):
哪位大虾知道在labview中用一个什么功能函数可以使数据保留到小数点后面两位?

网友A:
点击控件的Properties-->format and precision,在位数处选2,后边的选项选“significant digits”,再把下边的自动隐藏0选项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我刚刚用过一个功能函数Number to fractional string(all functions\string\sting/number conversion\number to fractional string.可以通过设置它的precision端口来指定它的小数位数。你也可以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