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节能改造的朋友进来做客

楼主(2004-04-06):
请注塑机改造高手指点迷津: 1.变频器节能改造后,生产周期出现滞后怎么解决? 2.变频器节能改造后,变频器干扰原注塑机系统的电路,特别是干扰温度系统,怎么妥善处理最直接有效?

网友A:
生产周期尽量缩短吧。一般应该可以控制在滞后1秒到2秒之间。在参数上可调。 降低载波频率来降低干扰。还有就是可靠接地!

网友B:
能告诉你是那里吗?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B:
干扰系统的电路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那些?可以详细的说说吗吗?

楼主:
1.干扰电路系统:我有遇到一个改造后的注塑机,因为干扰,造成注塑机单片机程序不能正常工作。(实际已经合模到位,但文本--人机界面,却显示“合模未到位”) 2.采用正确接地后,且载波已经降到最低。还会干扰怎么办?客户又不愿意增加投资去买电抗器,请问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B:
你应该在输出多加上几个磁环,应该效果还可以啊, 很多需要你更多的了解注塑机

网友D:
建议还是在输入端加装交流输入电抗器吧

网友E:
给你一个建议,绝对管用: 1 看一下温度传感器的解构,接地线是不是和其外壳共地的,如是,更换温度传感器为其外壳与接地线绝缘的那种。 2 单片机系统电源加装滤波器后再供给单片机,滤波器要可靠接地。

网友F:
根据我们公司多年来注塑机节能改造经验,这是改造中所用设备的本身问题,单靠安装、调试技术很难弥补。我们公司历经三代注塑机节能设备改造,第一代产品出现的问题就是你所遇到的:第一,注塑机运行不够稳定,经常出现干扰问题;第二,注塑机生产产量下降约5%-8%。造成注塑机厂家对节能产品不感兴趣。目前,我们出产的第三代注塑机节能改造设备,克服了以往的问题,现已批量投入生产。该注塑机节电率高(按现有的改造案例,在50%以上,可提供应用厂家的测试结果)、抗干扰能力强;注塑机产量基本不变,按现有安装的情况看,产品产量下降在1%以下或不变。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联系电话:057185344418-807 刘经理 E-mail:mnk2001@163.com

网友B:
有在宁波做注塑机节能的朋友吗?可以进来聊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