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如何在组态软件中得到lon节点的数据

楼主(2004-04-06):
谢谢xiaoli和衣卓,请问衣卓,若组态软件中不包含lon的驱动,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如果一定要得到驱动,应该参考哪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其实,组态软件里的驱动基本是基于lonworks技术写出来的。 如果处于系统可靠性和扩展性,可以使用echelon的lns3产品。 其中,parnaromix产品更是集成了ilon100来实现广域网络平台。 其它的可是使用比较标准的协议和接口。 如果使用基于lonworks的接口卡,那软件也还是要继续使用他们的。 成本会越来越高,不过性能应该是不错的。使用和开发、配置起来 也比较方便。 如果没有任何lon的驱动包括lns dde server lns server . 可是使用其它的硬件接口和配合的软件接口。 1、做一个slta-10,现在国内可是有很多人做出来了。使用其中的modem 接口,采用vb vc delphi 等来实现驱动(at command) 2、做一个lonworks<---->usb、并口、串口、ethernet等,驱动部分可 以选择使用opc开发工具或者使用ms dde 或者使用snmp等tcp/ip 协议。 3、使用嵌入式系统来集成管理节点,使用mip来管理网络。

网友B:
FYI. 所有市场上的组态软件,都支持标准的DDE,OPC,可选用LonWorks OPC Server,LonWorks DDE Server软件产品.考虑客户的具体需求,可选用LNS驱动或非LNS的驱动:非LNS的驱动,如EasyLON OPC Server;基于MIP的LonWorks OPC Server/DDE Server;LNS的驱动,除了Echelon的LNS DDE Server之外,现在应用更多的是法国Newron System公司的LNS驱动。如国贸中心项目中,采用的是Newron System LonWorks OPC Server。 网络接口除了Echelon公司的,还有其他的选择,如Loytec公司的高性能NIC709通用接口,DH公司的XLON通用接口等。 ......

网友C(2004-08-10):
您也可以选择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案: 使用力控监控组态软件; 力控在2002年开发出基于lns的驱动,两年间已拥有大量工程实例;欢迎下载试用或象力控公司索取相关资料;力控上海分公司实验室中有全套试验环境,欢迎前来交流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