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有没有OMRON的sysmac c系列P型机的PLC编程软件

楼主(2004-04-06):
各位大虾,由于我们现在在做毕业设计,使用PLC对HPH罩式退火炉进行控制编程,但是我现才疏学浅,不知道那位大虾相助了!!!我现在想要OMRON的sysmac c系列P型机的PLC编程软件,进行计算机编程?有PLC对HPH罩式退火炉进行控制编程的资料吗?如果您有的话,麻烦你告诉我,多多益善。email:xiankuai1981@sina.com 谢谢了!!!

网友A:
OMRON的sysmac c系列P型机只能用编程器编程,没有在PC上的编程软件。

网友B:
错! c系列P型机软件SSS,通过通讯模块C20P-LK201与电脑相连!

网友C:
推荐用syswin3.2+C20P-LK201,SSS这个软件要想在98以上的系统上运行比较麻烦!!syswin3.2支持98--XP系统而且具有自动连线功能,不用设定连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