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

楼主(2004-04-06):
请教各位,能在2003系列CPU774的PCC上上载程序吗?

网友A:
所有B&R PCC都可以上载,但是可能没有原代码,只能生成可执行代码.

网友B:
B&R SH: 贵处有控制织机的案例吗?

网友A:
有喷气织机,粗纱机,卷绕头,....,但是具体实现是客户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