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李侃大侠 请教

楼主(2004-04-06):
李侃老师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做一个系统,测量12个温度测点,控制两个加热点,另外还有两个关于 液位的测点,利用PC机控制和显示温度,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我需要那些硬件,我不知道行情,我想您能不能给我推荐几种DAQ和调理模块,测量精度不算太高,当然希望价钱上能便宜一点。 另外,液位的信号是不是也要经过调理才能被DAQ接受。控制部分是用可控硅还是继电器呢, 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你的测试点距离PC机有多远?距离较远的话,可以选择使用485模块,采集温度可以用凌华的ND-6013(三路热电阻采集模块),液位控制也要选配对应的传感器转换成标准电压信号,使用ND-6017(七路A/D转换模块),输出控制可选用模拟量输出模块ND-6024(四路模拟量输出模块);若距离较近,可使用一片高精度的板卡:PCI-9118HR。

网友B:
请问一下:利用控件pci91181,ReadSingleAI好像可以实现实时单个数据的采集并保存,如何采集并保存多个(比如100K个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