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液伺服阀与电液比例流量阀有何区别?

楼主(2004-04-06):
请问电液伺服阀与电液比例流量阀有何区别?

网友A:
其实,比例阀就是介于一般电磁阀和电液伺服阀之间的一种阀。

网友B:
电液比例阀是很靠近伺服阀的,具体差别就是使用场合不一样而已。伺服阀用来控制精度要求高的系统,而比例的则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电液伺服系统中。有时只需要改变信号就可以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