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4-04-06):
在起重机上一般使用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拖动负荷,转子部分通过附加电阻进行逐级切除实现加速过程,在一般情况下,电机定子部分有过流、缺相、短路等保护措施,但转子部分没有采取保护措施,通过这几年本人对桥式起重机的电气维护,发现电机转子部分的故障率较高,经常容易出现电阻断路的故障现象,造成转子缺相运行,从而引发电机烧坏,想问同行,通过对转子部分采取电气保护措施达到保护电机的效果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jxgxwzd@tom.com qq:47283669

网友A:
可以通过附加电阻上的压降来检测,也可以通过零线电流来检测。

楼主:
天衡:零线电流检测是什么概念,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网友A:
缺相时中性线电流很大,正常时电流很小。测该电流可以判别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