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4-04-06):
选择步进电机的时候有个转动惯量的要求:负载折算到电机上的惯量不要大于电机惯量的4倍,请问这个要求的根据是什么? 不符合这个要求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主要用步进电机进行高速定位用,负载阻力矩不大,但是惯量相对对于电机比较大.

网友A:
响应时间。负载惯量大则加速时间长。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最简单的把电机型号加大。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用小孩上坡推车推不动,下坡停车停不了来形容.如负载惯量太大,电机不能快速起停.减小负载转动惯量的有效办法,就是加减速器(例如齿轮减速器).但速度就有牺牲. 如速度或加减速时间不能进一步降低,只好选大型号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