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bview能否支持研华生产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4-04-07):
各位仁兄,我很想知道labview能否支持研华生产的数据采集卡,具体应该怎样做?请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A:
研华数据采集卡有LABVIEW的驱动,可以在LABVIEW下使用。安装驱动后,就可以在LABVIEW下看到相关的VI。详细可以垂询800 810 0345

网友B(2009-11-01):
呵呵  我也想知道用的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