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在线自整定的问题

楼主(2004-04-07):
各位老大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在温度控制中采用在线自整定PID算法,用棒棒控制整定PID参数.我整定出来的系统时间常数时是负数,系统根本就控制不住.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哪位老大用过棒棒整定没有?如有实际应用的资料能不能给俺看看.先谢谢各位老大了. 邮箱:guolu1977@eyou.com

网友A:
我建议你去WWW.controlsoftinc.com,里面有关于PID参数自整定资料供你下载。

楼主:
wuy0102老兄非常谢谢你.不过我找了半天只下载到一个关于PID参数设定的两页的文章.没找到在线整定的资料.老兄你那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我现在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书上说的跟实际应用中的差别太大,只是说理论没说明白具体操作怎么做!!!!

网友A:
楼上的你好! 你下载到的那两页纸是不是标题为:"INTUNE(Process Loop Performance Monitoring,Tuning,&Diagnostic Software)"资料? 如果是,那确实不是在线自整定的资料,而是PID参数大致设定的经验总结,对做工程的和现场的工程师很有帮助,但不能用于在线自整定,是手动调节. 关于自整定的资料我是有,但是我不知道你用的自整定软件是什么;其次你是急用还是想学?你把你的情况说清楚点,如果不便在这里说,也可发到我邮箱:wuji8@etang.com

网友B:
请到http://www.greatelec.com下载你要的资料

楼主:
wuy0102老兄您好我找到的是INTUNE这个文件.我的具体要求已经给您发到您的信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