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控制方式好

楼主(2004-04-07):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现在我要做一套专用机床的控制系统,该机床需要精确的点位控制(1u)和圆孤插补,因为动作简单,所以不想买数控系统,想自己做一套控制系统,现在考虑了两套方案: 方案1:用PLC加定位模块,如三菱FX2N加FX2N-20GM或西门子S7300系列 方案2:采用运动控制卡,借助工控机实现! 请大家指点一下,那种方案好一点,各有什么优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手头有方案3,是最经济实惠,功能强的解决方案.既不用工控机,又不用PLC.它是独立式的双轴运动控制器,可直接接受AUTOCAD产生的DXF文件.也可实现圆弧插补,电子凸轮,以及在两轴之间实现任何复杂函数关系.编程非常方便,也可在线调节PID参数并立即看动态响应.产品是欧洲上等品牌,满足欧(CE)美(UL)标准.感兴趣,就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楼主:
这个我好象听说过,可不可以先发点资料我看看

网友B:
给我也发点资料sunweike@sina.com

网友A:
给个连接网页:www.triomotion.com 请选MC202做你的应用即可.性价比真的很高. 需进一步信息,请发到:TIAN63@.SINA.COM

网友C:
给我也发点资料lixin20088@163.com

网友D:
在国外嵌入式计算机早已开始应用在数控系统,国内这几年才漫漫起来。我们的产品在国内数控系统有很多的应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www.sbs.com.cn或者联系我010—83682288 xp7711@163.com,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给你带来方便。

网友E:
给我也发点资料wu.zhihong@126.com

网友F:
也给我看看呀。

网友G:
采用运动控制卡的话,你可以自己学着怎么做控制。如果全买现成的,你只能学会怎么用。不过,主要看你怎么想了。

网友H:
可以选用永宏PLC+伺服电极(或步进电机),永宏提供四轴NC定位,输出512K的差动脉冲,控制精确方便,性价比高,不妨试试,相信会有收获的

网友I(2004-05-07):
可以选一下台湾力扬plc的200mp,该机种可做双轴直线、圆弧插补插补运动脉冲输出50k,非插补运动双轴各100k.我们拿它替代一些替代过不少数控系统的简易应用场合,效果相当不错。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C:
我也想问个问题,我现在在做直流电机的驱动控制,我需要一块可以多轴控制板,可以同时独立控制六台电机,各位打下给个建议!!

网友J:
请教各位高手: 最近我急需组建FANUC系统 注:用伺服电机, 约20NM,功率在2KW以内. 该系统主要实现用5~6种不同速度推进一工件,实现往复动作.与等离子焊机配合使用. 下位还有约20个检测信号及输出. 请教各高手,上述用FANUC系统,需要怎样的器件,在哪里可以快速购到?(完成时间50天内). 若有相关信息,请联系:lum8319@sina.com 先谢了!

网友K:
不用fanuc系统来实现你要的功能不是更实惠。三精自动化公司。www.shnjingdrive.com。0573-8180755、8190093。陈先生。

网友G:
建议——只是建议您可以试试PMAC最小巧的一款控制卡,价格合理,又具备各种数控要求的功能。

网友C:
TO原柯:日本SEEK公司生产的运动控制卡已经实现在一个槽上控制48轴以上的电机,日本国家天文台直径长达8米的天文望远镜的转动控制就是由SEEK公司完成的,如有兴趣请留一个联系方式,我公司将寄一份资料给您,我的邮箱是:baikeyue@sohu.com,联系电话:021-62497035。

网友L:
我在尝试用PLC控制伺服电动机,可是看拉说明书还是不知道它们怎么接线的,各位大哥,多多指点。

楼主:
你可以找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手册,上面有

网友M(2004-06-15):
请问:油漆静电喷涂上用的三菱伺服MR-SA102坏了,缺乏相关资料,用什么可替代?

网友N(2004-10-20):
给我也发点资料!! tiger_125@hit.edu.cn

网友O:
本人现在在学的一个课题是:用单片机控制松下交流伺服电机进行绕丝工作,伺服电机要求转矩控制,以使绕丝时形成恒定的张力。希望高手们能为我指点一下如何对伺服电机进行转矩控制,本人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在此先谢过!!! 本人邮箱是oasislrf@163.com

网友P:
不知你是绕什么丝,是属平绕还是环绕,精度要求怎样?我们原来有做这样的系统。有时间可以沟通一下。adtech@tom.com

网友P:
to原柯:众为兴公司有6轴运动控动卡(ADT-836、856),想了解相关资料可以来www.adtechcn.com上面看一下,或者可以来函沟通。 adtech@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