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电机选择

楼主(2004-04-07):
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设计一个伺服控制系统,已知控制部件的运动速度,负载状况 如何计算伺服电机的各项系数以选择合适的电机. 谢谢!!

网友A:
折算成电机的扭矩和惯量。

网友B:
对精度有啥要求?另外对电机输出扭矩有何要求?理想状态是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额定扭矩,负载转化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不大于电机本身转动惯量的五倍.如还有问题,请电:13501094071

楼主:
谢谢高手的解答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它转换成电机的扭矩与惯量 控制精度不到一毫米每秒

网友A:
机械原理。精度要考虑传动误差,你的精度应该很easy。

网友C:
按照机械结构算算折算到电机的负载和惯量啊。

网友D:
大家好! 我们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工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提供技术支持!欢迎您致电我们!!!1

网友E: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

网友F:
负载转化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于电机本身转动惯量的比值并不是一个太固定的值,这和电机的性能有关,选型时应参照电机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