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OMRON程序下载连接问题

楼主(2004-04-07):
小弟最近在搞毕设,用的是OMRON CQM1。程序已经搞了大半了,我用的是SYSMAC-CPT编程下载。但是在电脑连接PLC 的时候老是错误!提示:unable to establsh communcations with PLC 但是小弟已经把两边的COM口的通讯设置都设置过了!!何解?具体操作有什么步骤?是不是要接地啊??

网友A:
我也有一台CQM1H-CPU21,出现的问题和差不多,陆生,13015918386 请和我联系。

网友B:
查查串口线,别接错了.接的是不是2对2,3对3,pc机5对cqm19.

网友C:
连接线出错的机会很大!!!!

网友D:
你的电缆是自己做的吗?还是买的,应该是接线的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线错 OMRON的线非一般的串口定义

网友E:
连接线的问题,其实OMRON有专用的连接线

网友B:
我以前也这样接过不行,你在仔细查一下资料,每个端口上可能还有两个自己短接的线

网友F:
CPU是多少的?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下载线?

网友G:
日本人的东西比较怪的,不是使用的标准串口接线

楼主:
我用的是cpu21 请问楼上我要用是什么型号的下在线啊? 谢拉!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没搞定吗?连接线无所谓型号的,买的不实惠的,自己DIY一个就可以用,不过不同型号的PLC的接线是不一样的,俺已经做过很多了!从来还没出过问题呢!

网友H:
接线错误,检查接线,OMRON的串口通讯需要5根线~!你用的是哪个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