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急!!求助:使用亚当4520模块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4-04-07):
我要用亚当4520,通过串口和它连接,是不是我要根据通信协议编制我自己的设备驱动,然后加到串口通信父设备下,在这个设备驱动里面,我调用串口通信父设备提供的对串口的读写操作的函数! 如果不是这样,我该如何通过串口来收发数据?我是初学者,请高手请教!如果有个例子是最好的!!急!!

网友A:
您好!4520仅是个232/485转换模块,无须驱动,直接使用而已。 谢谢!

网友B:
AK47??是田工吗?如果不是还是不希望你使用这个名字!

楼主:
lclc: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A:
是我!没错的,有机会我会常来这个论坛的。 快乐开心每一天啊!

楼主:
“无须驱动,直接使用而已。”怎么用??具体点

网友A:
"我要用亚当4520,通过串口和它连接,是不是我要根据通信协议编制我自己的设备驱动,然后加到串口通信父设备下,在这个设备驱动里面,我调用串口通信父设备提供的对串口的读写操作的函数" 您直接编制您自己的数据采集或处理设备即可,与这个4520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转换模块而已! 谢谢!

网友C:
ak47说得很对。 再简单点说,就像你的计算机里的232口变成485口的了!你用他来直接连接485设备就行了!mcgs驱动窗口里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直接加485的设备驱动就行了,不用考虑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