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虫二

楼主(2004-04-07):
谢谢回复!!! 现在的问题是我找不到97版本的access,只有access2000 请你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MCGS是可以和ACCESS2000建立连接的啊,只不过客户自己建立的ACCESS2000数据库是不可以识别的,但是可以利用ACCESS2000中的工具菜单下的数据库转换,将2000数据库转换为97数据库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郑重声明:mcgs软件,对数据库操作提供各种的访问和操作方法,基本可以做到对所有的关系型数据库的连接和操作。请听我详细道来: 首先,我们要清楚mcgs自建的数据库格式是97,所以,我们在通过access2000打开的时候,出现提示是否转换数据库格式,我们不转换,可以打开数据库。经过测试,如果使用构件的标准access数据库文件连接access2000是不支持的。同时,使用构件的odbc数据库连接,测试证明:sql server2000和mcgs建立的数据库文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使用2000access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通过ODBC数据库函数,那么,mcgs可以和所有的关系型数据库进行连接。我们知道mcgs提供的odbc函数,是可以通过微软的odbc数据源,绑定数据库。只要odbc可以连接的数据库,mcgs都可以连接。经过测试,odbc数据源可以连接的数据库,通过mcgs提供的odbc函数都可以进行读取、删除、添加等操作。 还有,虫二提出可以通过工具菜单中的“数据库实用工具——〉转换数据库”解决,好办法!同时,也可以右击表格,采用弹出菜单的“导出”操作,将ACCESS2000中的表导到MCGS自建的数据库中。如果表结构符合MCGS软件的要求(包括MCGS_Time、MCGS_TimeMS还有相关的数据列),这样就可以通过MCGS构件操作了,经过测试没有问题。 最后,如果索要工程样例,那么请回邮箱:mcgsdl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