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模块模拟量的输入输出,请教

楼主(2004-04-07):
对于s7200的模块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对应于内存中的数值为何不同 比方说 同是5v电压 输入端,aiw0传送到vw100对应某个值a 同样,输出端如果是5v电压,有某个值b通过vw200传送给aqw0,aqw0接电压表,为5v 但是为何vw100对应的值a和vw对应的值b却并不相同,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是个刚学plc没有多久的菜鸟 那位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不同是差多少? 不可能完全相同 把数值读出来,分析一下,看看应该是多少电压

楼主:
多谢指点,我知道原因了 我输入模块的一个“跳线”设置了范围为0-5v 而输出模块本身为0-10v 我现在弄好了,对应的值都是一致(基本上完全一致)的了 多谢debug2大侠指点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