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半的电压?

楼主(2004-04-07):
我碰到两台变频器输出只有220V,不只是何种原因?一台是富士G11系列15KW/380V,一台是施耐德VT28 4KW/380V,参数以恢复到出厂设定值!

网友A:
上下六桥中上或下桥没有动做哟

楼主:
换吧,里面程序出错了.

楼主:
谢谢提醒,请问大家会有其他的原因吗?

楼主:
确认一下电机额定电压(有时,也可能已经恢复出厂值,但有些参数并未改变)

楼主:
谢谢,参数没错,不知何因?

网友B:
基频有没有改变?参数有没有锁定?当前输出频率多少?50HZ?除此以外驱动电压正常吗?指的是驱动波形幅值。是线电压吗?还是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