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07):
请问李工,三菱0.2KW变频器带不动负载。输出电压波动不稳,模块CM20MD-10已换,故障依旧。请教何故?下步如何检修?

网友A:
不接电机输出电压还平衡吗?不平衡则模块坏!变频器型号?

楼主:
不管是否有负载三相都平衡,接附载则电压明显下降。型号三另FR-A024-0.2

网友A:
换电机试!并检查电流!

网友B:
为什么会过载呢?

网友C:
首先检查马达是三角形接法吗?负载有没有问题?检查输入电源是否偏低或电源线太长太小致使压降增大。

网友D:
对不起,我也求助一个问题 请问,对变频器检测了频率参数,能不能通过公式推导出变频泵的消耗电量??????(经验值推导也可以的) 或指点些迷津!!!

网友E:
直流部分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