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及制动时间

楼主(2004-04-07):
请问一下,启动及制动时间对启动及停止开关信号有效,然而在频率变化时是否也有效呢?比如从40HZ降到10HZ是否也遵循这个制动时间呢?谢谢!

楼主:
哪位朋友能看看呢?

楼主:
三菱变频器不是有个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的参数设定吗?我想问一下外部模拟量输入使得变频器输出从50HZ降到10HZ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按设定的减速时间来减速的呢?STF断开时是否也是按这个时间减速呢?也就是只要减速,都依据这个时间呢?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制动时间是不是直流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