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全面回答一下干扰问题?

楼主(2004-04-07):
我用的是三菱变频器,其对DC24V电源的传感器影响不大,但如果这个传感器通过一个由AC220V电源供电的放大模块后,输出的信号则有着很大的波动,比如称重模块放大器。通过接地、单独电源、屏蔽信号线都不解决问题。现在我想是否只有通过加抗干扰硬件才能解决问题?还有,不启动电机,仅仅将变频器输入侧电源接通就会有少许波动。请问大家这个问题遇到过吗?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A:
AC220V电源用隔离变压器试!

楼主:
李工:您好! 用过,AC380V/AC220和AC220V/AC220V都试过,效果不明显。

网友A:
检查接地是否正确!变频器载波频率调低!

网友B:
变频器的进出线接地.其他的线不要接地试试.可能回好些

网友C:
我想以上问题主要由两方面造成,1、电源侧干扰。2、放大器的输入端接收的无线辐射干扰。 主要有几个建议:1、变频器加输入电抗器。2、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3、在传感器到放大器的传输过程中输入输出侧并联104的磁片电容,屏蔽信号线。尽量不要和动力电缆平行。4、给放大器增加金属壳体并接地。

网友D:
最好用AC220V的隔离变压器后,变压器单端接地,提供零电位。 称重信号尽量用电流信号,即4-20ma。 我认为变频器最好加一个输出滤波,进线电抗器也要的

网友A:
很多人把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地,这是不正确的!

网友E:
哦?请李工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A:
其实说明书的接线图都有标出,屏蔽线的屏蔽层应接在公共端,而很多变频器的公共端并不接地,是浮地,如果接地只会增大干扰!

网友F:
你们的电话是什么,我现在在现场有一个特别着急的干扰问题急需解决,能说出电话号吗(懂抗干扰的高工们),拜脱了

网友G:
现场问题更麻烦 设计导致不合理,现场解决的代价太大了,而且解决往往都是拆动补西,很难根本上解决 老李说的有道理,屏蔽不能接大地! 再有,尽量用电流型信号。 电源如果有问题,应该能够测出来,如果加了隔离变,应该问题不会大。

网友F:
设计导致不合理,现场解决的代价太大了,我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