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组态王和光洋plc通讯?

楼主(2004-04-07):
两台上位机,用组态王,下位机用光洋plc,两态机子同时和plc通讯,是否应该买两个232-485转换口,给上位机接上,然后把上下一连?

网友A:
不用两个的,用一个带端子的232-485转换器连在PLC上,然后在端子这头DIY两个DB9分别连到两个上位机上应该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