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AC110V TO DC220V原理(SPWM法+IGBT)

楼主(2004-04-07):
::请教::单相AC110V TO DC220V原理(SPWM法+IGBT)

楼主:
请教哪位大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哦,怎么还是没有人回复啊? 555………………

网友A:
另外请教如何在PROTEL99中使用EXB841元件? 在哪个元件库中有? 谢了!

网友B:
为什么?有必要吗?应用于什么场所?直接应用升压变压器1:1、5再经全桥整流滤波变成DC220V不行吗?EQAT525·SOHU。COM

楼主:
使用IGBT电路的全桥逆变电路,而IGBT需要驱动,准备使用EXB841驱动,可是PROTEL中找不到。如果用555驱动,又不懂得设置参数,郁闷…………

网友A:
是火车空调变频技术的使用

网友A(2004-05-08):
在protel中可以自己设计元件添加到元件库中.

网友A:
就只能这样吗? 好麻烦的 也只好这样了,感谢